压缩机系统的安全保护及警告装置

楼主(2016-02-05):
1.      电动机超载保护

空压机系统内一般有二个主要电动机,一为空压机驱动主电动机,二为冷却循环风扇电动机。电动机在一般正常状况下,其运转电流均不会超过额定电流的1.1倍,(例如因电压降,三相不平衡等因素)。当电动机运转电流超过电力保护装置所设定上限时,过电流保护装置会自动切断主电源,空压机停机,此时除非重新设定,否则空压机无法启动。重新设定的方式系用手将设定开关下压即可。

一般电动机超载原因:

1)      人为的操作失误:如自行调整排气压力、系统调整不当等。

2)          机械故障:如电动机内部损耗、电动机欠相运转、安全阀不动作、系统设定失效、油细分离器阻塞等。

如果在运转中发现电动机有超载情形,应即刻与制造厂商或我司售后服务部或指定服务商联络,尽快查明原因并排除故障,否则会引起电动机烧毁。

2.      排气温度过高保护

系统所设定报警温度为105℃,最高排气温度为110℃,若超过110℃则系统自行切断电源。一般排气温度过高的原因很多,但最常见原因为油冷却器失效。风冷式油冷却器若散热翅片被灰尘堵塞,冷风无法自由通过冷却器则润滑油温会逐渐上升而导致因高温停机。因此每隔一段时间须用低压空气清除散热翅片上灰尘,若翅片上堵塞物无法吹干净,最好用清洁液或溶剂清洗。水冷式空压机一般则因冷却铜管积垢堵塞导致传热效率降低,也会导致高温跳机。

空压机设计的最高环境温度为45℃,若环境温度愈高则排气温度愈高,因此请尽量选择一个环境温度低且通风良好的场所放置空压机。

当排气温度过高引起跳机以后,系统启动回路即被切断,此时无法再次启动系统,除非重新设定一次。

3.      报警装置

本系统中报警装置中,空气滤清器阻塞、油过滤器阻塞、油细分离器阻塞均显示在显示面板上。当显示面板板有故障指示时,即表示某过滤器已经阻塞,用户须在最短时间内更换备品,否则将影响空压机性能及安全运行。

网友A:
维修人员必读的啊!

网友B:
不错的压缩机控制系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