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开机前准备工作

楼主(2016-02-05):
开机前的检查能避免压缩机发生重大故障,是提高使用效益所必须做的工作。

1.  打开油桶及水分离器的手动泄水阀,将停机时之冷凝水排除,若忽略此工作,则润滑油使用寿命会缩短,容易造成轴承烧损。请注意在有油泄出时立即关闭泄水阀。

2.  检查机器运转时油位是否在高油位H和低油位L之间,润滑油不足时应补充。禁止混用不同牌号的润滑油,补充润滑油时应确定系统内已经没有压力时方可打开加油口盖。

3.    观察油位应在运转中,油位可能较停机时的油位会有变化。

4.    检查电器接线是否可靠。

5.    检查各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是否有漏油、漏气和漏水的现象,是否有不正常的声音。

网友A:
还要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