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8070i3黑屏故障

楼主(2016-02-05):
我们这里的MT8070i3一段时间就会黑屏,大虾们能给点维修对策吗?

网友A:
液晶或者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B:
返厂维修吧,这个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C:
首先确认是不是有屏幕保护,然后再检查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D:
电源或者硬件有问题,更换吧

楼主:
三个灯都是亮的,就是屏幕黑了,这个会是液晶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晶或者电源有问题了

三个指示灯都是亮的,就是屏幕黑了。

网友A:
具体要检测看看  液晶的可能性大

网友E:
黑屏时点击屏幕会亮么?会亮屏保时间改下,不会亮就是电源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黑屏时点击屏幕会亮么?会亮屏保时间改下,不会亮就是电源...

接通电源屏幕不会亮,就是三个指示灯亮,可能是液晶屏问题吧~!我这里一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