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macs6.5.2如何读取OpC客户端已经连接好的数据?

楼主(2016-02-05):
OpC客户端,已经给我连接上了第三方opc server。

如何在和利时macs6.5.2中,读取OpC客户端已经连接好的数据?比如图中这个tag_1。

请看清楚 ,OpC客户端连接第三方opc server,这步我已经实现了。。。我的问题是,,如何把 连接好的io在组态界面显示出来

网友A(2016-04-12):
还有一半的工作没做呢!客户端还要设置与服务器端的网络设定,端口,看你的状态栏的读、写异常 ,就知道没与和利时的服务器间建立映射呢!

网友A:
1、在服务器内部添加中间AM\DM变量,

2、在OPC客户端中添加对应的映射关系

3、OPC客户端与服务器间的网络设置要正确设定。

网友B:
如何在内部添加中间变量AM呢???

我在数据库组态中添加了AM变量,但是不知道怎么在控制器算法组态中调用该变量。

AM变量确实是可以读写,我试过了。但是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建立AI和AM之间的映射,

我在控制器算法的输入块中输入AM的点名,但是是重新声明一个变量名,而不是数据库

组态中的AM点。

我用OPC可以读写AM的值。但是无法将AM值映射给AI,所以整个工程来说AM没起到什么作用。

求大神指导~!~!

引用 网友A:
1、在服务器内部添加中间AM\DM变量,2、在OPC客...

网友C(2018-05-16):
用的什么server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