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数显表不归零

楼主(2016-02-05):
称重数显表偶尔不归零,显示510Kg,清零后正常,不规律出现。零点时,测量数显表信号为7.8mv,显示510Kg时,信号也为7.8mv。求解

网友A:
设备刮料在称重系统中是很正常的,特别是一些粉末状颗粒,如果空气潮湿极易凝结成块,粘附到容器的底部、器壁,造成称重不回零,如果此时清零后,其刮料在今后的使用中如果脱落容器,其容器空了的时候,其称重数显表显示负值。

网友B:
是不是有干扰,或者有线头虚接的地方,建议楼主查找!

网友C:
信号干扰或者称有磕碰周边

网友D:
干扰 或者是机械振动

网友E:
请检查是否称重系统有去皮功能,清零和去皮是否误操作了。

网友F:
看零点追踪是否关闭?用的是UNiPLUSE么?

楼主:
感谢各位同僚的帮助,事情已经解决了,原来是称体自带震动给料机有点卡,处理后已经好了。

网友G:
机械振动和刮料不干净成为主要原因。

网友H:
如果排除粘料问题 应考虑一下是否存在信号干扰问题

网友I:
应该是称重传感器的问题,你看看传感器输出正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