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伺服电机怎么才能转?

楼主(2016-02-05):
太平洋750W伺服电机,有配套的驱动器。知道都是好的。但是不知道怎样接线。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
位置模式正常转动的话,一般的伺服电机都是接脉冲,方向,使能,信号电源的正负,驱动器的电源这些信号

网友B:
连接使能,用电位器加模拟电压0-10V电机就能转。或设置上电使能,加0-10V模拟电压。

网友C:
位置模式,  使能  脉冲+方向

网友(2016-12-16):
具体怎么接线?

引用 网友C:
位置模式,  使能  脉冲+方向

网友:
这台驱动器的J4接口。原来就只有1——13有接线。14——24闲置。按图1——13接好线。1-2接0-10V电源。电机没反应。不知道原来设置的是什么工作模式。驱动器上面没有可调按钮。无法设置。

网友D(2017-04-16):
步进伺服电机qq群517983816

网友E(2017-05-24):
哥们弄转了没有,我也有个想弄弄

网友F(2017-08-06):
非常遗憾。到现在还没弄转。

网友E(2017-09-06):
引用 网友F:
非常遗憾。到现在还没弄转。

我把它son了,但增益好像太大,加信号就活蹦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