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IG5变频器HW故障

楼主(2016-02-05):
SV015IG5-4变频器上电即显示 HW    测量CN1的P5是5V。  P18   17.8V 。  NTC  2.7V .VDC  2.7V.  DB 5V。请知道故障原因老师指教  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不熟悉哦

网友B:
这个需要看看变频器的电路图

网友C:
LG的变频器么?咱没用过啊,你说的测量数据我们不好判断,你最好发个电路图上来,

楼主:
我也没有电路图,恳请那位有电路图的帮忙一下。

网友D:
么用过,等待分析

网友E(2016-03-07):
主板上的电阻变值,上次找出7个,下面的驱动板找出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