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近开关测速程序

楼主(2016-02-06):
信捷XC2的PLC,要求用接近开关测量转速。也就是几百转的样子,精度要求不高,求一简单程序。

网友A:
  1. 首先看硬件能否支持读取这样频率的信号输入,即计算一下每秒钟需要输入I/O几次信号。

    然后查手册看I/O模块最快支持的输入频率,允许输入频率应该要大于计算出来的频率。

  2. 然后程序简单思路。

    利用计数器计数,技术器累加的量为时间,用接近开关作为计数器的复位信号,两次复位间隔就是转一圈所经历的时间。简单做个除法就可以得出Round/sec。

    接下来是否要做移动平均,低通滤波等处理,就看应用需要了。

网友B:
大家一般只会告诉你方法,具体的程序,建议楼主悬赏或者去工控速派克发活!!

楼主:
给发个也行,学习学习。980969887@qq.com

网友C:
PLC编程的程序吗?。。。。。

网友D:
  1. 定义告诉脉冲接口,如x1,等

  2. 程序里面需要检测的可以用中断做,如50毫秒做运算等。

  3. 运算出来的数值就是你实际工程转速,软后可以转换成你需要的认定转速

  4. 通过认定转速做比较就行了。

  5. 信捷PLC用过,不过没做过脉冲运算。

    反正西门子的我们都是这么做,很简单的。

网友E:
看看有没有spd指令

网友F(2017-02-20):
信捷xc系列plc没有spd指令

引用 网友E:
看看有没有spd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