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硅脂干了后怎么处理

楼主(2016-02-06):
近日修一台变频器,在更换IGBT时发现散热片上的导热硅脂干了,且与散热片关联很好,除不掉,用纸,纸巾,毛巾加上酒精也除不过掉.请问各位朋友,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时怎么处理的,谢谢

网友A:
    我都是用刀片刮掉,楼主在看看其他人有好办法吗?

网友B:
为什么不用金属工具呢!不会硬过刀。

楼主:
用金属工具包括用刀,都会刮伤散热片表面,影响IGBT的散热,所以没有这样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金属工具包括用刀,都会刮伤散热片表面,影响IGBT的...

你以为散热器是精密器件吗?铝或铜制的散热器那么娇贵?芯片到管壳的热阻比管壳到散热器的热阻大多了,所以,散热器涂硅脂作用不大。

网友C:
IGBT的散热器是用不锈钢材料的。硬的很,没有你想的那么碎。你只要再涂上散热脂就可以了。比你干了的不知散热要好多少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