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上面是否需要设置报警回差?

楼主(2016-02-06):
首先DCS上是否需要设置报警回差?

其次各家DCS默认报警回差值是多少?

这个欢迎大家来讨论讨论!

网友A:
如果是模拟量,一般根据情形设置,如果是数字量,根据安全性设置延迟,紧急信号不得设置延迟或者回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