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器件知识

楼主(2016-02-07):
什么叫做半导体?  答:半导体: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体(如锗、硅、砷化镓及许多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两个特性:光敏特性、热敏特性和掺杂特性。

 2、 什么叫电阻? 答:电阻电线内通过电流时,电子在导线内运动也受着一定的阻力,这种阻力叫做电阻。电阻用符号“R”表示,表示电阻大小的单位是欧姆,简称欧,用符号“Ω”表示,测量大电阻值可用千欧(KΩ)或兆欧(MΩ)。它们之间的换算关系是:1毫欧(mΩ)=0.001欧(Ω),1千欧=1000欧(Ω),1兆欧=1,000,000欧(Ω)。

3、 什么叫可调电阻?  答:可调电阻又称为电位器,电子设备上的音量电位器就是个可变电阻。但是一般认为电位器都是可以被手动调节的,而可变电阻一般都较小,装在电路板上不经常调节,可变电阻有三个引脚,其中两个引脚之间的电阻值是固定,并将该电阻值称为这个可变电阻的阻值。第三个引脚与任两个引脚间的电阻值可以随着轴臂的旋转而改变。这样,可以调节电路中的电压或电流,达到调节的效果。

4、 什么叫做电容?  答:电容器是一种能储存电荷的容器,它是由两片靠的较近的金属片,中间再隔以绝缘物质而组成的,按绝缘材料不同,可制成各种各样的电容器,如:云母、瓷介、纸介、电解电容器等。在构造上,又分为固定电容器和可变电容器,电容器对交流电的阻力受交流电频率影响,即相通容量的电容器对不同频率的交流电呈现不同的容抗。 5、 什么叫电解电容?  答:电解电容器使用金属箔做一个极板,用金属箔上横波的一层氧化薄膜做电介质,渍过电解液的导电纸作另一个极板。由于氧化膜很薄,电解电容器的电容很大,电解电容有极性,不能接反,一般是圆柱筒状。

6、 电子电路中“0”和“1”代表什么?  答:“0”在电子电路中代表低电位,“1”代表高电位,如果电路中是5V供电,则“0”代表接地,就是0V;“1”则代表5V。

7、 什么叫PN结?  答:在一块P型半导体中,掺入一些杂质,将其中的一部分转换成N型半导体,这样就形成了PN结,这是所有晶体管的最基本结构。

8、 什么是二极管?  答:二极管是一种具有单向导电性的电子器件(即只允许电流往一个方向流过,就是箭头方向),它类似于我们生活中所用的开关,当它正向导通时,相当于开关处于闭合状态,当它反向时,相当于开关处于断开状态。

9、 二极管是由什么组成的?  答: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组成的。

10、 什么叫做肖特基二极管?   答:肖特基二极管是二极管中的一种,它与普通二极管的最大区别是其正向导通时的压降非常低,其开关速度非常高,这就是优点,但其耐压很低,这是缺点。

11、 控制器中常用的二极管有哪几种?  答:一般有IN4007和IN4148两种,和各种电压的稳压二极管,还有肖特基二极管。

12、 IN4148和IN4007二者有什么区别?  答:IN4148是高速开关二极管,IN4007是整流二极管;IN4148其开关速度快。IN4007的反向电压以及所允许通过的电流较IN4148大。

13、 什么叫稳压二极管?它与常用二极管有什么区别?

答:稳压二极管是一种特殊二极管,用于箝位线路两端的电压,它可以用到与之标称相符的电压值,其功能相当于三端稳压集成电路。它一般是反向接入电路中,但其正向接入电路中时,相当于普通二极管。

 14、 三极管按极性区分有哪几种类型?  答:有两种,分别是PNP和NPN两种类型。

15、 为什么三极管有PNP和NPN之分?  答:三极管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两个靠得很近的、背对背排列的PN结,根据其排列方式不同,所以又PNP和NPN之分。

16、  16、 三极管的三个角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答:分别代表基极(b)、发射极(e)、集电极(c)。

17、 什么是晶振?  答:能产生具有一定幅度及频率波形的振荡器,它一般作为单片机的时钟基准,对于单片机来说,它就是一块手表,为单片机作任何事情时提供时间参考。

18、 单片机是什么意思?  答:可以根据不同的程序,完成不同电路功能的具有一定“思考”能力的智能集成电路,英文简称:CPU 。

 19、 什么叫整流率波?  答:整流是将交流电压变换为单极性电压(直流电压);滤波就是从整流后的电压中取出平均值,并滤出其中的交流成分。

20、 数字万用表的交流档使用范围是多少?  答:当所测信号的频率(一般情况)低于200HZ时,万用表可以辨认,当所测信号的频率高于200HZ时,其所测值将不确定。

21、 什么是短路? 答:在电路中,本来不直接相连的线路或元器件由于某种原因(线路碰头或元器件烧坏)导致电路的电阻变得非常小。

22、 AC指的是什么?  答:alternate current 的缩写,意思是交流电。

23、 DC指的是什么?  答:direct current的缩写,意思是直流电。

24、 什么是VMOS管?  答:V形槽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的英文缩写,这里指控制器里面的大功率开关管,是控制器中最关键的元器件之一,它的质量直接影响控制器的可靠性。

25、 安时是什么意思?  答:是安培乘以小时的意思,因为代号AH,是电池电能容量的单位,以2A电流放电2小时,就是电池放出了4AH的电量,电动车常用的电池为12ah的容量。他的高低直接影响电动车的续行里程的长短电池经多次使用或不正常使用后其容量会下降,就指这一数值。

26、 伏特是什么意思?  答:电压的单位。符号是V,一千伏特称为1KV。

27、 安培是什么意思?  答:电流的单位。符号是A,千分之一安培称为1mA 。

28、 欧姆是什么意思?  答:电阻的单位。符号是Ω,一千欧姆称为1KΩ(简称1K),一百万欧姆称为1MΩ(简称1M)。

29、 什么是电位?  答:区别电压值的高低,不能用作定量的单位,在数字电路里用1表示高电位(相对较高的电压),用0表示低电位(相对较低的电压)。

30、 集成电路是什意思?  答:为完成某些特定的电路功能,将很多电子元器件高度集中起来,并用特定的形式进行封装起来的电子器件。集成电路的型号不一样,其功能也不一样,多采用集成电路,有利于减小体积,提高可靠性,英文简称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