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新年第一求助帖,吧友勿喷,求助下plc数据类型的问题

楼主(2016-02-08):
  1. 从书里获得的知识,和实际不相符合

  2. 书里解释道,B字节,W整数,D双整数的数据范围,和实际编写程序时可以输入的范围有差错,上个图

  3. 想弄清楚,到底哪里不对

网友A:
应该是你理解错了。

书里的是对的。

实际中,应该是你的plc中设置好了的。

网友B:
这里的B的类型是布尔数据类型,只是一个开关量类型,所以没有负数一说。

W D是存储数据的类型,由于牵扯到数据的运算处理,所以需要负数范围,大部分用在模拟量的数据处理中。

网友C:
关于数据的理解确实有些费劲 通过实际联系操作你才会真正领悟

网友D:
几位就是2的几次方,应该是楼主理解的有误,这个你可以结合触摸屏,选择不同的类型,里面的数值范围就会随之变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B的类型是布尔数据类型,只是一个开关量类型,所以...

网友F:
各种品牌的PLC对数据类型的分类定义本来就不一样,所说的W、D对于容量来说一般是一致的,但是具体区间可能不一样,具体使用的时候还要参考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