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c编程口

楼主(2016-02-08):
fx3uc编程口针脚定义图纸或者对应

网友A:
自己买个编程电缆吧,又不贵,淘宝上面百十元一条就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买个编程电缆吧,又不贵,淘宝上面百十元一条就可以用的

现在是我手里有一个台达文本,我想跟3u通讯,但是总是提示通讯逾时,我怀疑是线缆接头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自己买个编程电缆吧,又...

三菱官网上去试一试!

网友C:
FX3U的通讯口跟FX系列其余型号一致(否则FX-SC-09就无法连接)

网友D:
这个手册上有吧,查查看。

网友E:
看台达文本手册 都有连线图的 不难

网友C:
右侧那个就是FX3GA编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