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和利时DCS组态的问题?

楼主(2016-02-09):
如何根据设计院设计的仪表施工图来对相关的工艺流程进行DCS组态控制?

具体地说,就是现在我手头有一份刚才出的完整的自控图,但是我怎么知道要对哪些具体的点及回路进行系统组态?(对于和利时系统中的POU程序组态)

网友A:
楼主组态没有仪表设计资料??

嘿嘿。。。。

仪表设计资料有厚厚的好几本呢。

选型、安装、流程、计算书、规格书、型号、施工图都有的。

这其中里面就有I\O点的详细资料,包括安装位置、型号、范围、报警值、信号类型、控制要求。

网友B:
画面组态根据仪表流程图和工艺流程图来做,根据控制回路图和控制参数表做内部组态。生产使用的组态方案多是工艺人员、生产人员、组态人员三方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的,经公司相关部门、领导审批后实施的,设计院出的方案不一定符合实际情况。我公司的组态都自己设计自己实施的。

网友C(2019-05-15):
非常感谢经验的分享,学习中

网友D(2020-09-19):
保护定值,联锁条件,启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