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使用数传电台如何实现一对多通讯

楼主(2016-02-09):
如题,远程控制几个水泵,使用数传电台,上位机使用组态软件,组态王,或者力控如何实现轮询?如果上位机设置远程变量更新时间为2秒,下位机会同时向上位机发送无线信号吗?上位机收到的信号会乱吗?希望大神们给我指一个大概方向,谢谢了

网友A:
嘿嘿。。。

专业的偶不懂。

偶说个不专业的。

不知楼主用过锅盖卫星电视接收器没有,市场上有好多,有大锅盖、小锅盖,市民用很普及,有城市的,更多是农村的。

组成,卫星接收器、机顶盒、遥控器、电视机

你这个使用电台就如同这个卫星接收器。

锅盖+卫星接收器=数传电台

机顶盒=电台的接口软件

遥控器=轮训时间

上位机=电视机

电视机只能看一个台,但卫星接收器是接受全部的信号,那么就需要机顶盒的选台及轮训处理,但电视机不会出现乱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专业的偶不懂。偶说个不专业的。不知楼主用过锅...

感谢你的回复,主要是组态软件的轮询设置,力控用脚本好像能控制,我忘记使用哪个函数了可以使当前设备有效和无效之间转换,最简单是在上位机哪里也用一个PLC,  使用PLC定时器定时发送命令,然后延时,再发送,再延时。

网友B:
没有问题的,数传电台可以当作一条线,

网友C:
把数传电台看成一条电缆就行。山科的?

楼主:
数传电台有免竞争机制吗,一个电台在向上位机电台发送数据时,其他电台处于等待状态,等空闲时第二个电台再发送。

网友D(2016-03-14):
同一个时间 无线传输只允许一次通讯,需采用RS485轮询的方式,我们现在用组态王解决的1对18的无线采集数据

网友E:
楼上两位说得不错,可以采用不竞争模式,如果泵的数量不多,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F(2017-03-17):
对: 毕庆民 没有问题的,数传电台可以当作一条线, 内容的回复!正解!组态王+数传电台+PLC+设备。非常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