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详细的介绍下和利时的PID整定的技巧

楼主(2016-02-10):
各位高手请帮忙讲解一下:PID整定中的比例带、积分时间、微分增益、微分时间的作用和整定经验。我这边对化学反应过程的温度控制误差比较大,温度比较滞后,不好调节。请各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PID参数的作用

比例调节的特点:调节作用快,系统一出现偏差,调节器立即将偏差放大K倍输出;系统存在余差。K越小,过度过程越平稳,但余差越大;K增大,余差将减小,但是不能完全消除余差,智能起到粗调作用,但是K过大,过渡过程易震荡,K太大,就可能出现发散振荡。

积分调节的特点:积分调节作用的输出变化与输入偏差的积分成正比,积分作用能消除余差,但降低了系统的稳定性,T1由大变小时,积分作用由弱到强,消除余差的能力由弱到强,只有消除偏差输出才停止变化。

积分调节的特点:微分调节的输出是与被调量的变化率成正比,在引入微分作用后能全面提高控制质量,但是微分作用太强,会引起控制阀时而全开时而全关,因此不能把T2取的太大,当T2由小变大时,微分作用由弱到强,对容量滞后有明显的作用,

口诀:

在实际调试中,只能先大致设定一个经验值,然后根据调节效果修改。

对于温度系统:P(%)20--60    (K 1.6~5),   I(分)3--10,D(分)0.5--3

对于流量系统:P(%)40--100  (K 1~2.5),   I(分)0.1--1

对于压力系统:P(%)30--70    (K 1.4~3.3),I(分)0.4--3

对于液位系统:P(%)20--80    (K 1.25~5), I(分)1--5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

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

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

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

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

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

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

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

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一看二调多分析,调节质量不会低

等幅震荡,减小比例/减小积分;

都是自己整理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温度系统:P(%)20--60    (K 1.6~5),   I(分)3--10,D(分)0.5--3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一下。以上资料在网上也见过,我想交流一下实际整定过程中的各参数的修改方法, 我正能做到控制的温度偏差在正负1度,我想把它控制到正负0.5度。看有什么办法来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学习一下。以上资料在网上也见过,我想交流一下...

-+1 感觉有点困难啊。不过得具体看工艺了。

网友C:
人工整定就是凑数

在原有数据上小幅度改变数值,观察效果在改进,修改时只改变一个值,看效果。

修改参数时要找工艺生产平稳时进行,工艺不稳越改越乱

切记不能造成工艺生产波动,不然费为不讨好,还有可能扣你奖金

这是一个耗时间的过程,很煎熬,所以没人乐意干

网友C:
在者有一个较好的方法,把进炉的原料进料量尽量平稳,若无流量调节控制,可把前方液位控制投手动,保证进料平稳

单从控温误差看,可减小一点积分时间

若炉负荷容量大,这控制精度必须使用串级回路,负荷进料波动大可用温度一一流量串级,炉热传递滞后大可用温度一一温度串级,燃料压力不稳可用温度一一燃气流量串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工整定就是凑数在原有数据上小幅度改变数值,观察效果在...

 确实很耗时间和精力,理解万岁!

楼主(2016-03-12):
谢谢各位支招,我这个反应过是个放热不均匀的过程,前期、后期放热量不一样。不过通过多次整定,基本上能做到前期负偏差0.5度,后期正偏差0.5度。优化了生产过程。

网友D(2017-12-21):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E(2019-05-01):
引用 网友A:
PID参数的作用比例调节的特点:调节作用快,系统一出现...

----------感谢-----------

网友F:
DCS小白,谢谢大家分享经验,跟大家学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