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怎么实现点动发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2-10):
就是2个点动按钮,正反转,松开手步进电机就停止的,没有脉冲数的限制

网友A:
m0或者X0  plsy 脉冲数写0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或者X0  plsy 脉冲数写0

但是需要加减速怎么办呢?加减速的好像不能设置为0

网友B:
plsy指令就可以,加减速不设置的话就是系统默认的数值,想改的话FX1,2系列好像是D8145-D8148这几个寄存器,具体可以看下定位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C:
PLC必须是晶体管的!!!!

网友D:
你要这个功能根本不用PLC  买个脉冲控制器就行了又便宜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sy指令就可以,加减速不设置的话就是系统默认的数值...

不行的。PLSY不支持这几个寄存器

网友E:
M8013不是震荡电路,可以做脉冲电路吗

网友F(2016-04-26):
好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可以做脉冲电路吗

网友G(2017-03-16):
感谢楼主,希望有所帮助

网友H:
请参照PLSV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