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工前维修天然气燃烧系统

楼主(2016-02-10):
 假期对燃气加热炉燃烧系统进行维护时发现烧嘴虽然点着但是燃烧效果极差 火焰小无法满足工艺要求 通过和另一结构相同燃烧正常的烧嘴做比对 排除点火控制器 点火变压器 点火电极 点火电磁阀故障,最终确认将均压阀出现问题,拆开检查发现均压阀密封垫损坏所致,更换后烧嘴工作正常,均压阀起着调节燃气和风压混合比的作用

网友A:
燃气自力式减压调节阀??

阀门前后管线最好分别安装一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