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交换机说明

楼主(2016-02-10):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工业级设计一般在设计上满足:工业宽温设计,3级电磁兼容设计,冗余交直流电源输

入,另外PCB板一般做“三防”处理。工业现场的环境比普通环境都要恶劣,至少在震动,湿气,温度上都要比普通环境恶劣,普通交换机在设计上没有抵御在工业环境中出现的各种情况的能力,普通交换机不能长时间工作在这种恶劣环境下,经常容易出现故障,更使维护成本上升,一般不建议在工业环境中使用商业交换机,为了能使交换机在这种恶劣环境中使用,故生产出能适应这种环境的交换机,工业级别的交换机的可靠性有电源故障,端口中断,可由继电器输出报警,冗余双直流电源输入,主动式电路保护,过压、欠压自动断路保护。

(1)功能: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与工业网络通讯更加接近,比如各种现场总线的互通互联、设备的冗余以及设备要求的实时性。

(2)性能:主要体现在适用外界环境的参数不一样,工业环境除了特别恶劣的环境之外,还要求有EMI电磁兼容、温度、湿度、防尘等,特别是温度对工业网络设备的影响是最广泛的。

工业交换机以太网优势:

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在功能上与工业网络通讯更接近,比如与各种现场总线的互通互联、设备的冗余以及设备的实时等;而性能上的区别则主要体现在适应外界环境参数的不同。工业环境除了有很多如:煤矿、舰船等特别恶劣的环境外,还有在EMI(电磁兼容性)、温度、湿度以及防尘等方面有特殊要求的环境。其中温度对工业网络设备的影响面是最广泛的。

注意事项:

(1)不要将设备放置在接近水源或者潮湿的地方;

(2)电源电缆上不要放任何的东西,将其放在碰不到的地方;

(3)为了避免火灾,不要将电缆打结或者包住;

(4)电源接头以及其他设备连接件需要连接牢固,并经常检查线路的牢固性;

(5)保持光纤插座和插头的清洁,设备工作时,不要直视光纤的断面;

(6)注意设备清洁,必要时可以用棉布擦拭;

(7)设备出现故障时,为了安全起见不要自己维修。

网友A:
在用很多工业以太网交换机

网友B(2016-05-03):
国外的有赫斯曼、罗杰康、西门子等等, 国内的有研华、研祥、MOXA、三旺、东土、科洛里斯、卓越信通、迈威、正维等, 其实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也分很多市场、种类、领域,如两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三层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工业用,商用等。其实华为、中兴的市场定位领域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多用于高端市场,而且是出口比较多,所以名次不好排,像一般的,就如我上面列的九种,在一般的工业领域,还是有很大的知名度的。

网友C:
工业交换机也称作工业以太网交换机,即应用于工业控制领域的以太网交换机设备,由于采用的网络标准,其开放性好、应用广泛以及价格低廉、使用的是透明而统一的TCP/IP协议,以太网已经成为工业控制领域的主要通信标准。

网友D:
不错的东东,好好学习一下,充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