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好WINCC的电脑修改计算机名实例

楼主(2016-02-11):
大家都知道,已经安装好了西门子软件的上位机电脑,是不允许修改计算机名的。不管WINCC还是PCS7。如果要修改,就只能卸载重装相关软件。

而实际应用中,比如项目中多台WINCC服务器的情况下,往往服务器硬件配置完全相同,那么工程师们就喜欢安装好一台电脑之后通过Ghost的方式将操作系统分发复制到其它的各台电脑上。但Ghost之后即出现电脑重名的问题,而在局域网上这是不允许的。所以必须改名。

解决的办法:思路是删掉WINCC运行之后自动建立的SQL SERVER的实例。下面以WINCC 6.2为例,讲述实现步骤。WINCC 6.2中的SQL SERVER软件版本为2005。

步骤
1、开始菜单找到并运行Microsoft SQL Server Mangement Studio
2、选择....\WINCC(SQL SERVER....,右键,如图所示,选择DisConnect..

3、修改计算机名。
4、重新启动电脑。
5、运行WINCC,当打开更名之前正常的项目,现在出现提示:WINCC服务器不可用,证明前面修改已成功。然后按照通常移植 WINCC程序的方法,修改WINCC内的计算机名即可。

其它版本的WINCC同样类似的步骤可以实现。

补充
如果这个系统安装完WINCC之后,WINCC从来没有启动过,那么数据库中的.\wincc 实例还没有建立,那么就可以越过本章的内容,直接修改电脑名称即可。

特征是你要运行数据库的时候,中间部分是空的,没有.\WINCC的选择。

相关阅读

安装WINCC的上位机应使用规范名字

来源:http://yunrun.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