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工怎样提高排除仪表故障的能力

楼主(2016-02-11):
快速排除现场仪表故障和隐患,让生产维持正常运行是每个仪表工应尽职责,昌晖仪表在此分享仪表工如何提高在生产现场排除仪表故障的能力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1、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仪表出现不正常现象时,除仪表本身有故障外,由于系统中其他仪表故障的影响、人为的误操作也会使仪表工作不正常。如果不分清楚故障原因盲目动手拆修,往往会把事情搞糟。如有台锅炉出口蒸汽流量计,白班及中班指示及累积流量按经验判断基本是正常的,而夜班有个工段是不生产的,应该是用气量小了,但夜班的指示及累积流量反而高,天天如此,有人说会不会白天和晚上温差大影响仪表性能,检查校验仪表及变送器都是正常的,现场检查又没有发现明显泄漏处,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安排人跟班观察,发现仪表负排污管有温度,经检查是排污阀漏,那为什么只影响夜班呢,由于夜班用气量下降,锅炉负荷轻了,供汽压力比白班高了近0.4MPa,蒸汽压力升高后泄漏大了造成仪表更虚高的现象。由于负排污阀泄漏不严重,故蒸汽压力低时泄漏不明显,加之排污管口又是接人排污地沟,所以不易观察是否泄漏。在故障处理中由于没有抓住泄漏这一本质,白白花费了很多时间。因此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是仪表工程师应掌握的技巧之一。

2、注意系统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

自动控制系统大多是由多台仪表组成的。这样就要注意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如有时连接在后面的仪表会影响前面的仪表,如电动执行器灵敏度太高会使输出振荡;如果阀门的特性不好,会引起阀位信号的波动,就会通过反馈信号影响到其他仪表或系统。在现场如果不注意观察往往就会忽视类似的影响,致使故障识别有误。

3、不要忽视人为的影响

误操作、接错线或开关位置不对,也会造成故障判断失误。如果不认真观察,而是当作仪表本身的故障动手拆修,就会在检修中走弯路,严重时甚至会把事情搞坏。如初学的仪表工,对PID调节器的性能特点不熟悉,如PID参数选择不当时,输人很小的信号,可能就会有很大的输出;控制器与操作器、电动执行器、伺服放大器、阀位信号等连接在一起,由于线太多稍有马虎易接错线;仪表的开关位置放置不当也会造成失常,如正反作用开关、手动、自动转换开关等,类似的问题可能会引起仪表不正常,但大多是人为造成的,不是仪表本身的故障。

4、要善于学习和积累

在现场检测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对检修工作要求更高,所以要结合企业的实际,尽快熟悉企业的仪表及控制系统,以便于维修及故障处理。所以应学习和掌趣仪表的工作原理、结构、特点;了解本企业控制系统各部分的相互关系,各种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及控制对象的特性等。

仪表及系统不正常时,根据所学的知识再结合故障现象,并且联系相关仪表来进行分析,溯本求源,找到真正的故障根源,若由于故障仪表损坏了其他仪表,则应先査出故障根源后,再修理其他仪表。

制定和遵守操作规程,尽量防止误操作;在检修中要养成按规程,合理详细逐条检查的习惯,是很有必要的。要做好故障处理记录,以便积累经验,摸索规律,掌握特点。

5、做好预防工作减少故障隐患

有的仪表看起来是好的,可能会存在不容易发现的故障隐患,尤其是与控制系统相关的仪表,如存在故障隐患影响更大。所以在维修中执行巡回检查制度是很重要的。同时仪表导压管应定期排污;机械转动部分定期加油;脏污部分定期清洗,这样可大大减少故障隐患。

修理好的仪表一定要通电试运行,如果有故障隐患,可能会陆续表现出来,尽可能予以排除。仪表接到系统以前最好检测一下恒流性能,电源电压波动影响,输出值稳定性等指标,如观察输出有无漂移、抖动等现象,如超出基本误差,可能存在元器件的软故障,应进一步进行检查。

注意检修工艺,如接触不良、虚焊等。如有的仪表水平放置正常,但横放输出就变化,有的仪表用手按一下印刷线路板示值就变化。原因可能是元件有虚焊处,拆螺钉时一定要放好及记住数量,如不注意螺钉掉在表内,在机売内滚来滚去,不知何时就会造成短路。变送器、执行器安装到现场,一定要把盖子密封好,以防粉尘、水汽进入表内。

6、检查仪表故障要善于抓特征

抓仪表故障特征的前提是要熟悉仪表的正常特征,以此来识别仪表故障,一台仪表不正常,但有以下表现,即基本无大的故障,如控制器输出能随输入信号变化,导压管排污时变送器输出有变化,执行器能跟踪反馈信号,显示仪表示值能随输人信号变化等。通过相互比较,太反常的可能才是有故障的仪表。

7、处理仪表故障需要掌握的技巧

掌握一些基本技能,如转动部分可停电用手转一转,看其是否有卡死阻滞现象;如测量仪表相关电路的电压值是否偏离正常值;如检查电动执行器的限位开关螺丝是否松动等。总之通过多动手、多实践、多观察,来掌握处理仪表故障的技巧。

在熟悉和掌握本企业仪表、控制系统的组成及作用基础上,对一些薄弱环节易发生故障的仪表及系统要加强观测。处理故障时从仪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中找到真正的故障源头,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控制系统发生故障时常常情况紧急,需要快速修复。此时,不能慌乱,不可盲目,否则适得其反。如遇多个故障现象时,就要学会抓特征、找原因、查部位,一环扣一环地排查故障,确定着手点后,按仪表和系统的工作原理及各部分地关系,来分析、判断以确定故障部位,再通过测试找出故障点,做到有的放矢地排除故障。

相关阅读
仪表工程师查找仪表故障常用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