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为什么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会比输出电流小

楼主(2016-02-11):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与电动机所需的功率、供电电压、变频器的效率、功率因数等有关。而变频器的功率因数是随着电源的阻抗而变化的,低阻抗导致较低功率因数,高阻抗导致较高的功率因数。由于变频器所带负载是电动机,使输入输出的功率因数不一样,用变频器后输出端的功率因数是高于输入端功率因数的。

电动机的电流取决于所需的轴功率,电动机的功率因数通常比变频器的功率因数要低,由于这个特点,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就会比所驱动的电动机电流要小一些。如有一台15kW/380V的4极电动机,用一台对应的变频器拖动,在频率为50Hz,380V供电状态下,对其相关参数计算于下:

1、设电动机的效率为0.88,功率因数为0.85。则电动机的:

2、设变频器的效率为0.97,功率因数为0.95。则变频器的:

从上计算可看出,
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比输出电流小是客观存在的。但要指出上述计算的电流是理论值,而不是测量值,因为传统的测量仪表是测不准非标准波形相关参数的;虽然理论值与实际值是会有一定的差异,但并不影响以上结论。

以下因素也会导致变频器的输人电流比输出电流小: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是由逆变器提供的,通过脉宽调制电流的波形近似于正弦,只有增大输出,才能保证负载的需要,一般大于输入的10%。

变频器在运行时输入端、输出端的电流含有高次谐波,很难测量出相位角,按传统测量方法也会产生测量误差。

常规仪表测量含有谐波成分的电流、电耗是会有一定的误差,但不管测量的结果如何,变频器的输入功率因数一般较高,约0.95以上,而电动机输入功率因数一般为0.85左右,那么从能量守恒来考虑,输出电流必定大于输入电流才能满足等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