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保护原理

楼主(2016-02-11):
当电动机在过负载故障下,长时间超过其额定电流运行时,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绝缘降低而烧毁,保护器根据电动机的发热特性,计算电动机的热容量,模拟电动机发热特性对电动机进行保护,过载保护不同脱扣级别对应的特征
•�  ●过载保护   ●欠载保护     ●堵转保护    ●阻塞保护    ●过热保护

�  ●相序保护    ●欠压保护     ●过压保护   ●欠功率保护   ●起动超时保护
�  ●断相保护    ●不平衡保护   ●接地保护    ●漏电保护     ●外部故障保护
� 过载保护
  当电动机在过负载故障下,长时间超过其额定电流运行时,会导致电动机过热,绝缘降低而烧毁,保护器根据电动机的发热特性,计算电动机的热容量,模拟电动机发热特性对电动机进行保护,过载保护不同脱扣级别对应的特征
� 欠载保护
  当电动机所带负载为泵式负载时,电动机空载或欠载运转会产生危害,保护器提供欠载保护,当三相的平均电流与额定电流的百分比低于设定值时,保护器应在动作(延时)设定时间内动作或在报警时间内报警。
� 堵转/阻塞保护
  电动机在起动时或运行过程中,如果由于负荷过大或自身机械原因,造成电时机轴被卡住,而未及时解除故障,将造成电机过热,绝缘降低而烧毁电机,堵转保护适用于电动机起动发生此类故障进行保护,阻塞保护适用于电动机运行过程中发生此类故障时进行保护,当电流达到动作设定电流时,保护器应在动作(延时)设定时间内动作或在报警时间内报警。
•断相(不平衡)保护
  断相(不平衡)故障运行时电动机的危害很大,当电动机发生断相或三相电流严重不平衡时,如不平衡率达到保护设定值时,保护器按照设定的要求保护,发出停车或报警指令,使电动机的运行更加安全。
� 接地/漏电保护
  保护器同时具备接地保护和漏电保护功能。接地保护电流信号取于内部电流互感器的矢量和,用于保护相线对电动机金属外壳的短路保护,保护器可通过增加漏电互感器,检测出30mA~50mA的故障电流,主要用于非直接接地的
保护,以保证人身安全。
� 外部故障保护
  当保护器检测到有外部故障出现,外部故障开关量输入与保护器定义的开关量输入状态不一致时,保护器按照设定的要求保护,确保电动机设备安全。
� 起动超时保护
  在电动机起动过程中,保护器只具有断相(不平衡),接地/漏电等保护功能,其余保护功能不起作用,在起动结束后,所有保护功能(按用户设定)均自动投入,当电动机起动时间超过用户设定的起动时间,电流还大于额定电流1.1倍时,保护器按照设定的要求保护,在动作(延时)设定时间内发出停车命令,停止电机运行。
� 相序保护
  具有相序保护功能的保护器,当其电源侧的电压相位顺序与设定的顺序一致时,保护器应不动作。当保护器检测到电动d的相序接错时,电动机应不能起动。
•欠压保护
  电压过低会引起电动机转速降低,甚至停止运行,当电动机运行电压下降至设定的欠电压保护范围时,保护器按设定的要求进行保护,在动作(延时)设定时间内动作或在报警时间内报警,以避免重要的生产工艺造成混乱,严重影响生产。
� 过压保护
  电压过高会引起电动机绝缘程度损伤,当电动机运行电压超过设定的保护电压时保护器按设定的要求进行保护,在动作(延时)设定时间内动作或在报警时间内报警,以保证电动机设备安全。
� 欠功率保护
  电动机由于传动装置损坏,失去机械输出能力,欠载运行时,电动机功率因数较低,但电动机电流很大,大量消耗系统的无功,当负载功率与额定功率的百分比低于设定动作值时,保护器在动作(延时)设定时间内动作或在报警时间内报警。
� 过热保护
  过热保护采用数学方法建立电动机的发热模型,从原理上解决了低压电动机的热保护问题。

网友A:
电机保护器通常有三种,即热继电器、电子式保护器和智能型保护器。智能型保护器电机出现过载、缺相、堵转、短路、过压、欠压、漏电、三相不平衡、过热、轴承磨损、定转子偏心时,予以报警或保护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