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奇怪到家了

楼主(2016-02-11):
华为手机和原配充电器,最近充电器给手机不但不充电反而手机放电很快,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正常,充电宝给手机充电也正常,用的同一条线。反复多次排除接触不良。奇怪?什么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把电池拆下来检查一下,看看内部的灰尘多吗

楼主:
电池是液体电池,而且用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正常呀。充电器给手机充电时,手机显示“正在充电”,就是冲不进去,反而放电。这个充电器给充电宝充电是正常的。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有问题了,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电池有问题了,换块电池试试

网友D:
那条线是原来华为充电器的吗?

网友E:
充电器内输出口二极管击穿,看看能拆开吗,如果无法拆开就换一个没多少钱。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指点,充电器、数据线都是原装的,充电器外壳是粘接的拆不开。我用缝衣针焊在表笔上,测了一下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空载电压只有4.6V多一点,比电池电压还低,估计是充电器有问题。充电宝是智能的,所以充电和被充没有问题,只是电量存储的少。

网友F:
充电器输出电压太低了,带载后不足以充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