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声器的阻抗为什么分好几种

楼主(2016-02-12):
扬声器俗称喇叭,阻抗有4欧、8欧、16欧,具体是怎样划分的?和输出功率有怎样的关系?请懂的这方面的专家给予解答分享!谢谢!

网友A:
    这代表了扬声器谐振频率的峰值F0至第二个共振峰Fz之间所呈现的最低阻抗值,当后级输出一个固定电压给喇叭时,依照欧姆定律,4Ω的喇叭会比8Ω的喇叭多流过一倍的电流,因此如果你会计算功率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何一部8Ω输出100瓦的晶体后级,在接上4Ω喇叭时会变为200瓦了。

阻抗公式由下式表示:

                  Zr=R+jωL(BL)2Ym

Zr--扬声器的输入电阻抗

R、L——杨声器音圈的等效电阻与电感

(BL)2Ym—一力学系统产生的“动生电阻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代表了扬声器谐振频率的峰值F0至第二个共振峰...

果然藏楼卧虎,表示从来没研究过

楼主:
电流大小和功率大小是基本知识,应用领域呢?什么行业、领域用8欧,什么时候选择16欧?

网友C:
   与功率有关吗 ?/

   还是与什么有关呢 ?

网友D:
我一直都很羡慕电路学的好的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都很羡慕电路学的好的人

我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