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变压器调挡与投退电容的关系

楼主(2016-02-12):
      电质量是特别重要的。由于农网变电站的电容器无功补偿装置通常装设在主变压器二次侧,而主变压器一次侧的电压是由其上一级变电站调节的,所以农网35 kV变电站电压无功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主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的合理调整和补偿电容器的正确投退。
    1  当主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偏低时,由于系统负荷多为感性负荷,所以应首先投入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如果补偿后电压仍不能满足要求,应调整主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根据变电站主变压器台数(通常1~2台)和主变压器二次侧母线主接线方式的不同,需分以下3种情况:①当变电站为单台主变压器运行时,可直接调整其有载分接开关;②当变电站为2台主变压器并联运行,而二次侧母线主接线为单母线或单母线简易分段时,应视负荷情况进行适当的倒闸操作,将一台主变压器退出运行,分别调整运行和停运的主变压器的有载分接开关,调整至同一挡位后,再将停运的主变压器投入运行;③当变电站为2台主变压器并联运行而二次侧母线主接线为单母线分段时,应首先断开母联断路器(注意在断路器断开前先检查主变压器二次侧电压互感器投运情况?雪,分别将2台主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调至同一挡位,然后再合上母联断路器,直到电压升至合格水平。
    2  当主变压器二次侧电压偏高时,同样考虑到变电站主变压器台数和主变压器二次侧母线主接线方式的不同,应严格按照上述3种情况对主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进行正确调整。如果将主变压器有载分接开关调至最低挡位后,电压仍不能满足要求,应将电容器退出运行。

网友A:
这些功能都知道,但是目前还没有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