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启动就报16接地故障

楼主(2016-02-13):
我这边用了90KW的ACS510变频器带90KW的电机,给水泵。全是新上的设备,用了大概有一个月后根据工艺要求停机几天之后变频器就启动不起来了。空载不戴电机的时候能够正常运行,一旦戴着电机运行就报接地故障,电机和线缆全部用500V摇表摇过都 没有问题,绝缘电阻都在无穷大上。

ABB厂家来人直接更换了IGBT和主板,但是故障依然。用75KW的ACS510变频器带这个90KW的电机也是报的接地故障,原来90KW的变频器没有带其他电机试一下。现场没有这个条件。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缆与电机接线的地方,电缆与外壳短路了,我们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也是查了好久

楼主:
 谢谢!

 确认没有短接,拆过线单独摇过电机的绝缘,也从变频器端拆下线直接摇过电缆和电机的绝缘,都没有问题。如过与电机外壳短路,摇表应该可以摇出来的。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缆与电机接线的地方,电缆与外壳短路了,我们...

网友B:
可能让人给骗了。。。壳子是90kw的。里面实际配置是75KW的。。

网友C:
可考虑工作环境是否有干扰或者潮湿等因素引发误报警 实际故障原因千差万别 不妨重新接一下线 也是检查的过程 电缆记得用符合国标的电缆

网友D:
有干扰,检测下接地部分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网友E:
我记起在那看到这情况,根本原因还是在变频器出线到电机间的电缆出问题了,摇表检测不出来是因为电流太小。而带电机启动时,大电流造成绝缘击穿,即报故障。最好还是顺线检查吧,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谢谢,尽量试试看吧,铠装电缆,有的地方埋在地下了

引用 网友E:
我记起在那看到这情况,根本原因还是在变频器出线到电机间...

网友F:
拆开变频器和电机的电缆、拆开电机的连接电缆,单独测试电缆的绝缘、电机的直流电阻

楼主:
电机直流电阻0.2欧姆,三相相同,单独的电缆也没有问题,摇过。

引用 网友F:
拆开变频器和电机的电缆、拆开电机的连接电缆,单独测试电...

网友G:
刚出现并解决如你所述问题不久。新设备正常工作一月左右突然频繁出现接地故障。然后使用一年的设备也陆续发生接地故障。各方排查,判断为系统接地不良产生的干扰对变频造成故障误报。解决方案,第一种,如果能肯定确认系统非真正接地原因则可以通过变频设置禁止接地故障生效。第二种,对整个电气系统进行规范的接地处理。

楼主:
谢谢回复,接地做的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其他的变频器都没有这个问题,属整套设备变频器挺多的。这个变频器就是禁止接地故障也还报接地故障,参数3017禁止所有接地故障的检测功能更改以后仍然报接地故障。

引用 网友G:
刚出现并解决如你所述问题不久。新设备正常工作一月左右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尽量试试看吧,铠装电缆,有的地方埋在地下了回复内...

 已过4天了,貌似有些领导坐不住了,呵呵。。问题解决没有啊,我也很想知道日具体结果,关注中。

网友H:
拆开变频器和电机的电缆、拆开电机的连接电缆,单独测试电缆的绝缘、电机的直流电阻

或者接一跟临时电缆试试,查看变频器各项参数

楼主:
时间已经比四天长很多了,有备用的,所以....

谢谢关注,有结果了一定会告知的。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尽量试试看吧...

网友I:
可能是感应电造成的接地故障。处理措施:变频器端将接地线接上,到电机端让接地线悬空,这样可能会好。

另外把变频器端的接地要牢固,

楼主:
你好,问题的原因找到了,电机厂家来人找到的,唉...

电机转子和轴松了,转子串了。所以才报接地故障。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楼主 谢谢,尽量试试看吧...

网友E:
哎哟喂··原来是电机机械出的毛病啊·因为考虑到你说的是新电机,故没往那方面想。是那牌电机啊,质量堪忧。现在问题找到了,总算揭开谜底了,为我们积累了新经验

楼主:
是啊,这种情况很少见,上海力标,好像是这个牌子的电机。确实是新电机才用一个月,

引用 网友E:
哎哟喂··原来是电机机械出的毛病啊·因为考虑到你说的是...

网友J(2016-09-03):
路过了学习了下涨见识了~~~

网友K(2016-10-08):
感谢经验分享。ACS510报接地故障的原理是,三相输出电流检测,不平衡触发接地报警/故障

网友L(2024-10-24):
跟进来学习,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