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变频器调速的几种常见方法

楼主(2016-02-13):
1.       利用DO点控制。

在变频器中设定好多段速控制方式及多段速的速度给定值,通过PLC的DO点控制变频器选择每段给定的固定速度。

优点:编程简单好理解。成本低。

缺点:因DO点给定数量限制,选择速度只有固定几种。如果三个DO只能选择8种速度。

2.       利用AO点控制。

PLC的AO点输出0-10或者0-20mA给变频器,变频器通过AI通道读取后输出相应速度。

优点:速度可以由PLC任意给定。

缺点:因为是模拟量,在传输的过程中有误差,需要PLC配有AO通道,增加成本。

3. 利用通信

PLC与变频器之间建立通信连接。通过通信的方式把数据传送到变频器内。

优点:速度给定能准确传给变频器,接线简单。变频器较多的情况下推荐使用。

缺点:调试复杂,变频器与plc需要有配有通信模块增加成本。

3.       利用高速脉冲输出

比较类似伺服电机的控制方式。PLC通过DO点发出高速脉冲给变频器,以达到调速的目的。

优点:速度给定精确。

缺点:PLC要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或配置相应模块,要注意PLC高速脉冲输出有数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