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保护异常的处理

楼主(2016-02-13):
 1 保护装置异常现象
  按照定值单,该10 kV线路保护只投入过流一段和二段,过流一段电流定值是24.5 A,过流二段电流定值是6 A,时间定值是0.5 s。试验过流一段时,保护动作正常,面板信号正常;试验过流二段时,加入故障量是7A,故障时间是0.6 s,保护动作正确,面板信号正确,但装置内继电器在很短的时间就有动作声响,有点像一段动作的现象。于是第二次加入故障量为7 A,故障时间是0.1 s,但保护仍然动作,报是二段动作,面板信号也是“保护动作”。按照保护原理,故障时间未到,二段保护不应该动作。

  2 处理过程
  由于是备用装置,其插件可能损坏或者被更换到别的保护装置,于是将全新的备用装置插件更换到保护装置里。但再次试验后发现现象跟之前一样,意识到不是装置外部的问题,肯定是保护逻辑上出了问题。
  在确认零漂和刻度符合要求、定值输入正确后,把目标指向了5#插件,即逻辑插件。按照以往的经验,这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在观察逻辑插件后,发现其上面有一个“LX”跳线,是用短接片短接起来的,其它地方没有什么特别。立即翻阅保护装置说明书,逻辑插件原理图如图1所示。
  按照原理图所示,“LX”跳线若短接起来,则保护跳闸指令开出之后,启动“TJ1”、“TXJ”以及“BSJ”继电器,但按照保护原理,“TJ1”、“TXJ”需要0.5 s之后才能启动,现在唯有怀疑“BSJ”继电器抢先动作。为了排除这个可能,把“LX”跳线短接片拔除,再经试验后,保护恢复正常:加入故障量7 A,故障时间0.1 s,保护启动,但不动作出口;加入故障量7 A,故障时间0.6 s,保护在约0.5 s后动作,保护报正确,面板信号正确,继电器声响也正常。

  3 解除疑问
  “BSJ”继电器的功能是“闭锁投切”,但10 kV线路这个功能中,“BSJ”继电器会比“TJ1”继电器先动作出口,厂家的答复是:“BSJ”继电器在CSL200系列中是备用继电器“BJ”,即备用出口,“BSJ”继电器的作用是,某些地方的变电站,需要配合简易母差保护使用的闭锁继电器,原理是当线路故障时,在CPU开出跳闸指令之后的几十毫秒内,启动“BSJ”,闭锁母差保护(在“LX”跳线短接的情况下)。所以“BSJ”继电器会比“TJ1”继电器先动作,这就解析了为什么在“LX”跳线短接的情况下加入故障量不够0.5 s,保护就有出口动作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