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设计中干扰接地方案

楼主(2016-02-14):
   干扰接地最好在设计整个控制系统前就考虑到,在设计各种控制接线图时考虑接地干扰,良好的接地有以下作用:

   (1)一般情况下,控制器和控制柜与大地之间存在电位差,良好的接地可以减少由于电位差引起的电源干扰电流。

   (2)混入电源盒输入/输出信号线的干扰可以通过接地引入大地,减少干扰的影响。

   (3)良好的接地可以防止漏电流产生的感应电压。

   在设计接地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采用分离接地方式,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

   (2)接地线尽量粗,一般用大于2mm的接地线;

   (3)接地线应尽量靠近控制器,接电线与控制器之间的距离不大于50m;

   (4)接电线应尽量避开强电回路的电线,不能避开时,应垂直相交,且尽量缩短平行直线的长度。

   硬件设计完成后,经检查无误,进行现场安装,为软件调试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