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车变频输出不换向

楼主(2016-02-14):
丹佛斯变频器拖动石灰窑料车,偶有出现换向不转换(料车接料后该上行,电机输出为下行),导致松绳开关动作。上位机检测的电流为电机额定电流的1.4倍左右。正常启动时,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5倍。求解?

楼主:
电机功率为75KW的佳木斯电机,配备的变频器为90KW。

网友A:
叙述有点笼统 主要看你控制回路 依据控制回路分析故障如何产生的

网友B:
按照电气故障维修流程进行电气控制回路检测:1、查出哪些回路通过控制变频器来实现电机的正反转?2、电机正反转换向异常时,检查控制回路中是否有错误动作现象?3、如果在换向异常时,控制回路中的各元器件信号及动作都正常,则需要检查变频器内是否有故障?4、最后还需要确认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楼主可以对着图纸分析一下,设备是靠什么完成转换的啊!!!

网友D:
变频器参数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电气故障维修流程进行电气控制回路检测:1、查出哪些...

现场刚刚生产几个月,竣工图尚未交付。根据程序查看,应该是程序给出的上行下行信号;电机正反转换向异常时,变频器没报警,松绳动作报警,当时程序没来得及看;怀疑变频器有故障,出故障时,没在变频器前,不知道他的输出对不对,变频器有小图标和转速有正反显示的;控制方式应该是正确的,因为生产几个月了,这个问题也就出现过几次,不过最近出现的频繁了点(尤其是刚刚恢复生产的时候,有时接连出现2次)。

网友E:
是面板控制,还是多功能端子控制的啊

楼主:
端子控制的。

网友F:
变频器的正反转是由外接的接触器接通不同的端子而实现的,这个毛病像是这个换向接触器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G(2016-03-21):
呵呵触电接触不良或者是接触器线圈有磁性 ,你应该看看是不是电机制动系统有故障

网友H:
我感觉,应该是变频器输出转矩不足,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换向动作,系统是开环,换向时出现短时倒拉,电机处于发电状态,由于出发了机械限位,造成停车。楼主可观察一下,换向后,虽然电机的转向没有变,但是不是处于减速过程中?如果上述现象存在,那就要考虑变频器输出转矩的调整了,供参考

网友I(2016-06-10):
感觉是启动转矩不足,造成后溜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