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和PLC能够存储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吗

楼主(2016-02-14):
自动生产线中如何存储各产品测量的数据参数

网友A:
没有实际编程过。

屏和PLC本身的内存就有限。

网友B:
中型以上PLC支持存储卡储存,而且有的触摸屏支持外插U盘!!!

网友C:
可以在触摸屏界面上做上一些重要参数的历史趋势,这样比存储全部的参数要好,因为运行参数中好多参数基本上对于生产的调整和研究是没有用处的,而且长时间的存储其数据量非常大,不但对存储介质的容量要求大,而且会拖慢控制系统的速度。

如果是较大型、复杂的或者安全性和对产品要求严格的生产,需要大量的数据存储,建议使用单独的上位机操作电脑,此时期电脑的硬盘可以作为存储媒介,如果要求很高,可以使用多台电脑并列运行的模式。

网友D:
都可以,只是存储空间有限,特别是PLC,很少量可在PLC上做。

触摸屏可以做些历史数据归档记录,存满会自动逐条删除旧的。

网友E:
PLC来完成少量的存储

网友F:
现在电脑超级便宜,直接上位机存储,海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