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机xp系统不能安装roboguide7.7以上版本

楼主(2016-02-14):
虚拟机xp系统安装roboguide7.7以上版本,打开不了

网友A:
如果这个软件就是安装到xp的 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B:
XP你看看是装的64位的还是32位的?另外你看看是不是缺啥补丁

网友C:
这是机器人的吗 哈哈

网友D:
正在进步,想学习虚拟的如何安装!

网友E:
roboguide7.7以上版本,完全支持W7,为何还要安装到虚拟机?

网友F(2016-03-31):
我在xp的虚拟机上安装了8.1版本的,可以安装上,可以一直提示注册和无法识别的操作系统,关闭注册窗口后,整个程序被关闭。在虚拟机上安装的好处时避免其他的程序干扰和被干扰。例如西门子的程序,研究了一天,没有解决此问题。望大师指导

网友F:
后面显示不全的 unsupported operating system

网友G(2017-08-23):
我这边也是刚刚安装的虚拟机,然后安装了一个ROBOGUIDE之后出现跟楼主一样的情况,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