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电动机带电问题

楼主(2016-02-14):
本人现在有一台单相电动机,用摇表绝缘阻值是没有问题,但通电后电机外壳就带电,火线与零线换一下位置外壳带电的电压就部同,最高180V最低90V.请问是这么回事

网友A:
请说明测量过程,如果过程到位。故障就不在电机,请查外部电路。

网友B:
接线柱是不是内部接壳了

网友B:
另外也可能是干扰电压哦,接个灯泡看看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