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问一个ULN2803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6-02-15):
第一天上班,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想问一个关于ULN2803的问题,我怎么防止这个芯片被短路烧坏呢?谢谢

网友A:
输出加入限流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加入限流电阻

可是这样会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B:
我怎么防止这个芯片被短路烧坏呢?正确用不会,有短路保护!

楼主:
是酱紫的,我这个达林顿芯片的输出端会接一个工位盒,就是一个灯,如果灯那段短路坏掉了就会导致24v的电短路,就会把芯片烧坏,现在工程上出现了这个问题,我想问我怎么加一个外部电路来保护这个芯片。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防止这个芯片被短路烧坏呢?正确用不会,有短路保护!

网友B:
ULN2001A/ULN2001D

的每一路达林顿管串联一个

2.7K

的基极电阻,在

5V

的工作电压下可直接与

TTL/CMOS

电路连接,

可直接处理原先需要标准逻

辑缓冲器来处理的数据。

除此之外,

ULN2001D

的每一路达林顿管输入级均

设计了一个

4K

的对地下拉电阻,

可防止由于单片

机状态不定导致的负载误动作

网上提供,本人只搞过继电器驱动。用过缓冲级。

网友C:
外部加装继电器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