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P420黑屏,怎么办

楼主(2016-02-15):
黑屏,怎么试都不行,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看图片,你的屏进入Service状态了,你需要确定一下引起Service的原因,可以自己编写一个屏的程序,看看是否屏正常?然后再进行下一步诊断。

网友B:
楼上正解,有需要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你的屏进入Service状态了,你需要确定一下...

已经解决了,谢谢您的解答。故障原因是电动调节阀反馈信号故障造成的,将电调阀暂时断电后,一切恢复正常。

网友C(2024-08-23):
我的也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