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123

楼主(2016-02-15):
公司有一台ABB变频器容量是11KW的,现在带上5.5KW电机,参数设置好后,运行电机电流达到29A左右,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变频器功率选得太大了

网友A:
请问这29A是怎么测量的?

楼主:
电流29A钳形电流表测量得出来的

网友B:
变频器没有做电机辨识,然后运转模式没有设置正确--比如DTC控制等

楼主:
在11KW电机上用,没有任何问题出现,电流输出也正常,我用的是SCALAR制模式

楼主:
用频率控制也一样,我们这里很多电机都有采用标量控制的

网友C:
显示电流多少?钳形表测变频器输出不准。

网友D:
29A这电流太高了,变频器应该保护动作了,没反应吗?

确定参数设置正确了???

网友E:
是否带载启动,变频器是否报过流,报警被屏蔽,510?或550?

楼主:
没有报警,电流没有到达极限值30A,所以没有报警,也没有带载起动,估计变频器只能选5.5KW匹配5.5KW电机,11KW变频器选得太大了

网友F:
你的电机参数改了吗?  对照你的5.5kw电机的铭牌

楼主:
对照电铭牌修改过了的,电压、功率、电流、转速、频率、等都改过了的,9901-9909设置都是对的

网友A:
变频器的电流波形是非正弦,普通电流表不能准确测量电流。另外,在电机侧测量的电流与频率有关系,也不是准确的电流值。只有变频器上显示的电流值是准确的。

网友E:
你将2603调高一些试一下看可否改善。

网友G:
可能变频器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B:
再次提醒,电机不做辨识,参数显示不准,我们现场有这样的案例,没做辨识--启动后就过电流跳闸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指导!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