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问题及措施

楼主(2016-02-15):
   在变频器额定输入和输出电流中,含有很多谐波成分,除了构成电源无功损耗的低次谐波外,还有很多高次谐波。高次谐波电流会造成电网电压的畸变,影响与之并联的其他用电设备的正常工作。电机转矩降低、损耗增大、振动噪声增加,机电保护器误动作,电网功率因数补偿电容过流发热,甚至导致并联运行的晶闸管等电力电子装置相互干扰,产生误触发。所以变频器是一个噪声源,对周围设备产生影响。这些干扰信号的传播途径是传导和辐射。解决传导干扰主要是在电路中把传导的高频电流滤掉或者隔离,解决辐射干扰就是对辐射源或被干扰的线路进行屏蔽。

常用的方法有:

   a.变频系统的供电电源与其他设备的供电电源相互独立,或在变频器和其他用电设备的输入侧安装隔离变压器,切断谐波电流。

   b.在变频器输入侧与输出侧串接合适的电抗器,或安装谐波滤波器。滤波器的组成必须是LC型,吸收谐波和增大电源或负载的阻抗,达到抑制谐波的目的。

   c.电动机和变频器之间电缆应穿钢管敷设或用铠装电缆,并与其他弱电信号分别在不同的电缆沟敷设,避免辐射干扰。

   d.信号线采用屏蔽线,且布线时与变频器主回路控制线错开一定距离(至少20crn以上),从而切断辐射干扰。

   e.变频器使用专用接地线,且用粗短线接地。邻近其他电器设备的地线必须与变频器配线分开,使用短线能有效抑制电流谐波对邻近设备的辐射干扰。

   f.对于通过感应方式传播的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合理的布线方式来削弱。具体方法有:设备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尽量远离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其他设备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应避免和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线平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