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程序意思

楼主(2016-02-15):
这段程序是什么意思?求大神指教

网友A:
这是除法运算吗?

没使用过这型号PLC

找下指令看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除法运算吗?没使用过这型号PLC找下指令看下就可以。

d4980对应模拟量的第一路,模拟量0-10v或者0-20毫安或者4-20毫安(这个要看模拟量参数设定)的最大值对应数据是4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除法运算吗?没使用过这型号PLC找下指令看下就可以。

这个是LS的plc  韩国的产电

********************************

D4980除以32 放到D100

D4981除以10 放到D101

网友D:
你是用的型号是120S PLC

F90是20MS周期时钟

d4980对应模拟量的第一路,模拟量0-10v或者0-20毫安或者4-20毫安(这个要看模拟量参数设定)的最大值对应数据是4000。

D4980除以32 放到D100

D4981除以10 放到D101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用的型号是120S PLCF90是20MS周期时钟...

网友D:
你用什么型号PLC,还有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什么型号PLC,还有什么问题?

可以加qq具体问嘛

楼主:
对: 于保军0513 你能给我一段模数转换的程序吗K120s 4- 20ma 0-10米谢谢

网友E(2016-04-12):
F0090 PLC的周期脉冲吧?

DIVP 运行一次除法运算 D4980/32->D1800

MOVP 暂时保存值 D1800->D0100

DIVP 运行一次除法运算 D4981/10->D1800

MOVP 暂时保存值 D1800->D0101

这个有点像进制转换或者PID啥的

网友F(2017-01-16):
于保军0513 你用什么型号PLC,还有什么问题? 内容的回复!

网友G(2017-02-21):
D4980除以32 放到D100

D4981除以10 放到D101

F90是20MS时钟

网友H(2017-09-13):
D4980是温度模块上用的吧

网友I(2018-04-11):
F0090是一个plc的内部功能指令,你可以双击然后查看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