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发电机的失磁故障处理检测

楼主(2016-02-15):
       大容量发电机的失磁对系统影响很大。所以,一般未经过试验确定以前,发电机不允许无励磁运行。发电机失磁异步运行时,一般处理原则如下:

  1.对于不允许无励磁运行的发电机应立即从电网解列,以免损坏设备或造成系统事故。

  2.对于允许无励磁运行的发电机应按无励磁运行规定执行以下操作:

  2.1迅速降低有功功率到允许值(本厂失磁规定的功率值与表计摆动的平均值相符合),此时定子电流将在额定电流左右摆动。

  2.2手动断开灭磁开关,退出自动电压调节装置和发电机强行励磁装置。

  2.3注意其它正常运行的发电机定子电流和无功功率值是否超出规定,必要时按发电机允许过负荷规定执行。

  2.4对励磁系统进行迅速而细致的检查,如属工作励磁机的问题,应迅速启动备用励磁几恢复励磁。

  2.5注意厂用分支电压水平,必要时可倒至备用电源接带。

  2.6在规定无励磁运行的时间内,仍不能使机组恢复励磁,则应将发电机自系统解列。

网友A:
看了这个回想起以前在电厂工作的情景,论坛有在电厂工作的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