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尼韦尔C300系统在线更换AI与AO模块过程

楼主(2016-02-15):
1、 在组态中将要更换的模块“inactive”-选择第二项,将模块“打死”即取消激活。
2、 将机柜中将要更换的模块AI模块型号:CC-PAIX01保险丝旋出断电,然后将底板上的螺丝及模块的三个固定螺丝旋出更换为AI模块型号:CC-PAIN01。
3、 更换完毕检查无误后,将保险丝旋入,给模块上电。
4、 在组态中把更换的模块“active”-选择第二项,将模块“激活”
5、在服务器中打开c:\program file\honeywell\Experion PKS\Engineering Tools\system\firmware\CTools,打开CTools.exe(只能在服务器中才可以打开),找到更换的模块地址,打上勾,选择“Load Firmware”,如果版本不一致,则会出现提示和进度表,否则会提示“up-to-date”,不需要刷新。刷新过程大概十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