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引力波”。最笨的也可以懂

楼主(2016-02-15):
我来科普一下什么是“引力波”。最笨的也可以懂。呵呵。。

楼主:
行,图片质量还可以。。。。看不清的话,可以下载了放大再看。

我来解释一下:

  比如一个物体m,还有一个你M,你们中间的距离是r,。。

先看中间棕色图,如果在0时刻,m发出一束光,那么你M接收到这束光肯定要比0时刻要延时一段时间。(看坐标图)

 如果在m这个点,本来质量为0,在0时刻突然变为m。那么你受到它的引力情况可能有1,2,3三种情况。

1.就是也在0时刻。这个基本上是错误的,如果你跟它距离r是1光年,那么棕色图中的间隙是1年,而你收到它的引力为0时刻,比光还快!这样就推翻了现有的物理理论。所以不可能。所以打个叉。

这样,你收到它的引力的可能只有2,3两种情况。

2.它的引力跟光同速,你要延时一段时间才可以收到。

3.它的引力可能如图3,要波动一下。

不管是图3,还是图4,都说明引力传播像光传播一样,需要延时,这个延时传输的过程就叫“波”。

楼主:
没人来学习么??再写简单一点。。比如,你们家三个,你爷爷A,你爸爸B,你C,三个在一条直线上,AB之间距离1光年,C在中间0.5光年的位置。你们三个互相都有万有引力吧??假如这时候你爷爷A突然消失了,你爸爸能同时感受到引力消失么?不能!因为如果感受到,那就比光还快,假如你爷爷发一束光,半年照到,再过半年才能照到你爸爸。引力也是如此,过半年,感受到你爷爷消失了,再过半年,你爸爸才能感受到。(这里假设引力波传导速度跟光速一样)。。这种引力传播的方式,就是引力波。。

网友A:
能给解惑下引力的本质和作用方式吗?

对一个《高数》都挂科的人,“引力是时空扭曲的体现”,实在是无法理解呀!

楼主:
既然挂科了就别学了。。。。

引用 网友A:
能给解惑下引力的本质和作用方式吗?对一个《高数》都挂科...

网友B:
我是不学了。。。。。。。

网友C:
好像学到那么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