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极数是什么

楼主(2016-02-16):
一: 2极电机。转速2950转

  4极电机。转速1470转

  6极电机。转速750转

  8极电机。转速500转

  二: 1、电机的级数实际上反映的就是电机的同步转数,如级数为2级的电机,同步转数为2900rpm,4级的为1450rpm,6级则为1000rpm,8级为750rpm。

  2、对于电机级数的选择,主要根据电机驱动机械设备对电机输出转数的要求;如减速机输入转数的要求、皮带转动主动轮的转数要求等。一般是经过实际所需转数,考虑传动比因素返算所得。

  三: 极数反映出电动机的同步转速,2极同步转速是3000r/min,4极同步转速是1500r/min,6极同步转速是1000r/min,8极同步转速是750r/min。绕组的一来一去才能组成回路,也就是磁极对数,是成对出现的,极就是磁极的意思,这些绕组当通过电流时会产生磁场,相应的就会有磁极。三相交流电机每组线圈都会产生N、S磁极,每个电机每相含有的磁极个数就是极数。由于磁极是成对出现的,所以电机有2、4、6、8……极之分。

  就普通三相异步交流电动机来说,它的磁极对数影响了它的转速,转速=(电源频率×60)÷磁极对数×(1-转差率)。在理想的同步状态下,转速=电源频率×60÷磁极对数。实际情况下,电机转速不可能达到同步状态,也就是存在转差率。比如二极电机,它的极对数是1,那么它的同步转速就是50×60÷1=3000,然后由于转差率的不同,二极电机转速就有2960,2940等转速,同样八极电机的转速<750,转差率不一样,实际转速稍有出入。但是不可能>同步转速。

网友A:
一对磁极的电机是2极电机,因为它有两个磁极,N和S,四极电机有两对磁极,极数越多转速越慢,转矩越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对磁极的电机是2极电机,因为它有两个磁极,N和S,四极电机有两对磁极,极数越多转速越慢,转矩越大不知道对不对

转矩的大小应该由电极功率决定,磁极对数多转速慢对于不想过深理解电机原理的人可以这样去理解,对于三相二极电机来说,一个相有二个磁极,一个圆周360度,也就是说一个磁极占180度的物理位置,电源是50周期,一个周期内转子只能旋转360度,半个周期180度,这里其实少于这个角度因为要减去转差率。四级电机每一个磁极占90度物理位置,显然一个周期只能旋转180度,速度与二极电机差一半。

网友C(2016-09-04):
谢谢分享,重新温习了一遍电机知识

网友D:
非常不错的知识,感谢分享,温习知识

网友C(2017-10-02):
说的很好.磁极对数越多电机越慢

网友E(2018-10-16):
电机的转速与极数的关系公式:n=60f/2p,意思是60乘以电源频率50赫兹除以电机的极数再除以2

网友F:
谢谢分享,温故而知新!

网友G:
学习学习,涨涨姿势。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

网友H:
谢谢,分享,还在搬砖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