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常见问题以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6-02-16):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涡街原理研究生产,主要用于工业管道介质流体的流量测量,其特点是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大,精度高,在测量工况体积流量时几乎不受流体密度、压力、温度、粘度等参数的影响。无可动机械零件,因此可靠性高,维护量小。仪表参数能长期稳定,是一种比较先进、理想的测量仪器。

 涡街流量计有很多人称之为免维护仪表,可长期稳定可靠运行。不过在实际应用中问题也有一些常见的问题,大多来于安装不合理,信号干扰等,常见故障现象及处理如下:

(一)现象:管道中无流量时,流量显示不为0。

解决方法:1、检查接地是否良好。2、检查增益是否太高。3、检查管道震动是否严重,必要时在流量计附近垂直于管道和旋涡发生体轴线方向支撑管道。

(二)现象:管道中有流量,但显示为0。

解决方法:1、首先确认流量值是否在下限以下或靠近下限附近。2、检查流量传感器/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连接是否良好。3、将增益提高观察。4、观察温度、压力是否显示正常。按传感器检测方法检测流量/温度/压力传感器电路检查。

(三)现象:流量显示不稳定。

解决方法:1、首先确认是否流量本身不稳定,适当调高时间常数。2、检查流量是否在下限附近。3、检查管道震动是否严重,必要时加支撑。

(四)现象:电流输出不正确。

解决方法:1、首先确认二次表量程与最大流量一致,判断电流输出是否正常也以此为准。2、检测电流输出回路(进入工程师菜单)。3、检查电流回路负载电阻是否小于最大负载电阻值600欧姆。

(五)现象:流量显示随流量变化,但与实际流量不符。

解决方法:

1、检查仪表机号和位号是否对应正确,注意不同机号的仪表不能错装。

2、检查仪表常数仪表数值是否与铭牌一致。

3、在测量方式为质量流量和标准体积流量时,检查介质工况温度和压力是否与设计选型时相差太多,如果差别很大,须按实际的工况条件计算修改相应的参数(工况密度、标况密度、最大流量、最小流量等)。

4、检查前后直管段是否满足要求。

5、检查仪表安装是否对中。

6、检查管道内径是否与仪表内径一致。

7、检查密封垫片,不能探入管道内。

8、检查管道内壁是否光滑。

9、检查安装角度和方向是否正确,介质流向是否与箭头一致。

10、检查测量介质是否有双相流存在,如在湿蒸汽中加一个水分分离器去掉小水滴,在气体中用一个合适的过滤器去掉固体颗粒等。

11、检查流量是否在下限附近,流量低于下限不能准确稳定测量。

12、按照检查传感器,检测电容和绝缘电阻值是否在规定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涡街流量计仪表技术的应用,只要在合理计算选型,正确安装条件,它一定能在生产中发挥其卓越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