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密码大全(网络流传的有关各种变频器的密码)

楼主(2016-02-16):
一、台达变频器的超级密码

-B系列的 :57522

-H系列的:33582

S1系列变频的万能密码:575222

二、欧瑞变频器(也就是之前的惠丰变频器)超级密码是: 18881500-G 1500-P

1000-G 200-G的都是通用的。

三、烁普变频高级菜单P301输入321A000输入11,刷新程序;

P301输入321A000输入9,进菜单E001,输入机器G;

PE002额定电压,E003额定电流,E004电压校正,E005不动,E006电流校正。

四、普传PI2000刷新设定方法:

(1)将C01设定为222进入P14:

(2)将P14设定3对CPU刷新,这时显示PI2000将C01设为222进入P14参数设定,

P14设为2,P01为设定机型为G、F,P02设定变频器电压380V,P03设定变频器

额定电流,P04设定电压显示,P05设定电流显示。

五、英威腾万能密码50112型号CHV、CHE 、CHF在参数P7-00内不管设多少密码,

它的万能密码是:501126、没密码进不去;

六、三菱740的把面板拔下来再插上就行。

七、爱默生TD3000的密码8888、爱默生TD3300的密码20028

八、西林变频器的万能密码:6860 (以前是,现在大家试试看)。

九、ABB ACS600变频器完全参数密码NAMC主控板参数设置:

1、在16.03参数中输入密码:23032、102.01参数设置为:false可以进入设定所有

主控板参数。

十、安川G5变频器密码,具体在A1-04中显示,调到这条参数,然后同时按住ME-

NU键和RESET键10秒,就可以看到密码。看到密码之后再调到A1-05把密码输入进

去就可以修改参数了。

十一、安川G7的密码,当显示 A1-04时,一边按RESET,一边按MENU显示A1-05的

密码设置,然后把这个密码输入到A1-04就行了,然后就能用这个密码进去了。

十二、日立J300变频器的参数恢复出厂值的操作方法,其方法是要把一个多功能端

子改名为“初始化”功能(参数C0-C7),然后把这端子与公共端“CM1”(或P24)短

接,再把变频器关电后送电就可以。如要把端子“7”改为“初始化”功能,则把参数

C6设为“7”。

十三、台达品牌A系列的变频器,把修改参数的键盘锁定,造成大部分参数无法修改,

说明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解开键盘锁,把MODE和RESET健一起按下,显示P256 (P256在说明书中没有说明什么意思),按ENTER健修改此参数,把00改为01,按ENTER退出后即可修改全部参数。

十四、嘉信TX-4T040C型变频器,参数修改不了。该变频器的参数序号为F00-F99,共100个参数。F00即用户密码设置,出厂设置为:8888。该机密码已被修改。解开密码的

方法是:变频器上电,把JP4焊点短接一下,即恢复了出厂密码。JP4在主板CPU上

方,为空端子,未有插接件,只是两个焊盘。将其短接一下后,再进入参数设置,

确认8888的出厂密码后,即可修改F00以后的参数了。

十五、富士VG3,VG5,VG7电梯专用变频器,VG5密码是最后一个参数200号,设为0数

据不可改,设为1数据可改;VG7通用密码FFFF,也就是上电你要输FFFF,才能进

入。

十六、西威变频器的密码,在SERVICE 里边,输入 28622 就进去了。

十七、施耐德变频器被设置密码,在SUP菜单下找到COD进去,输入6969即可。

十八、6SE70书本型变频器被设定密码,打不开。将P358和 P359中数据改为相同

即可。

十九、东元M3系列变频器,将参数P00改成05可看到65条参数,P00改成08为2线

制初始化 ,P00改成03参数可改。

二十、三垦变频器通用密码:CD900设为36521。

二十一、欧陆590的万能密码是131122。

二十二、汇川变频器被密码锁定后看不到任何参数,输入通用密码18181可打开密

码锁。

二十三、LG -iS5   FU2-94设为240就可以看到MAK参数了

网友A:
我想要积分,怎么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