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锁螺丝机程序数据是怎么保存调用的

楼主(2016-02-16):
自动锁螺丝机程序数据是怎么保存调用的。。。。。

楼主:
顶下,哪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大哥,你问的太笼统了,没有人能够回答你

楼主:
就像这种保存方式,是怎么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问的太笼统了,没有人能够回答你

就像这种保存方式,是怎么做到的

网友A:
保存到PLC的DM里面,用到的时候在调用就好了,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到PLC的DM里面,用到的时候在调用就好了,这个有...

没做过,您能用台达做个简单程序看看么,发我邮箱yue331524592@163.com,在此跪谢了!

网友A:
不好意思,台达的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台达的不会

其他的也行,效果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好像是菜单功能,直接调取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菜单功能,直接调取资料,!

 您好,哪里的菜单,调取,指点下!!

网友C:
这个可以用配方实现 有的也直接存到PLC里,很多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用配方实现 有的也直接存到PLC里,很多种方法

配方试过,达不到要求,还是我运用的不好,请指点,,,,

网友D:
看样子应该是存在触摸屏的CF/SD卡的中吧?我们一般是这种方式,导入导出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