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LED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6-02-16):
求大神解答,谁做过PLC与LED显示屏的通讯数据显示案例,现场主要是想显示生产线的速度和产能,用的是台达的PLC,支持MODBUS  TCP协议,如何在LED屏上显示

网友A:
走通讯,LED显示屏有专门的控制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通讯,LED显示屏有专门的控制卡

麻烦告知,显示屏控制卡用的哪款软件,我下载下来试试,谢谢

网友B:
我做个好几种方式的LED屏的控制系统,具体方式看你系统组成了,及LED屏的选型。有需要可以联系了。

网友B:
联系QQ:346994482

网友C:
你可以用矩形的PLC,我刚用做了一个项目,控制户外LED屏显示天气变化,我QQ是282039634

网友D(2017-07-22):
CLD系列LED工业通讯屏以及CLV系列工业电视屏(gzctr),自带工业通讯接口,内置通讯协议内核,直接支持业界主流自动化厂商PLC的现场总线协议与工业以太网协议,例如西门子的Profibus-DP协议,Profinet以太网协议;AB公司的EtherNet/IP协议,以及DeviceNet总线协议;三菱公司的CC-Link总线协议,EtherNet协议;支持施耐德公司Modbus RTU协议,Modbus TCP以太网协议。

    您所说的Modbus RTU协议,只需对LED屏设定从站地址,台达PLC作为Modbus 主站,主站与从站数据地址一一绑定,用驷骏精密提供的LED屏画面组态软件组态好显示的变量位置与变量地址,您可以把LED屏完全当做一块最常用的触摸屏一样组态使用。您所需显示的产能与速度就是两个数值变量就可以轻松解决,可以使用实数数值变量,即浮点数。

CLD系列LED屏因为内置中文字库,可以预置储存图片于符号等图库,您可以把对应的ASCII代码送入LED屏,满足某个条件情况下直接显示您所期望中文字符、图片以及符号,也可以动态闪烁,这些是触摸屏比较困难解决的问题在CLD系列屏里轻松搞定。

只需刷新CPU对应的数据地址,就同步刷新LED屏显示数据,完全不需要对LED屏进行复杂的协议编程。

网友E(2017-11-20):
不用定做的,已经有现成方案,用modbusRTU通信协议,想显示什么内容就显示什么内容

网友F(2019-05-26):
我公司各种工业LED参数显示屏,

网友G:
主要是有通信协议,发送字符串

网友H:
你这个需要二次开发   而且你要搞清楚现场的led屏是同步还是异步控制系统

网友I(2019-07-14):
INDIVS 无锡英迪威电子系统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研发和生产工业显示系统、声音报警器、分布式I/O的知名企业。

产品主要有:LED显示屏(工业以太网PROFINET、EtherNet/IP、EtherCAT、现场总线PROFIBUS-DP、DeviceNet、CC-Link、Modbus-RTU接口)、工业液晶显示器、多声报警喇叭、音频播放模块、分布式 I/O、客户特定产品开发、Andon system 暗灯系统、上位监控系统

应用领域:

1. 汽车行业及汽车零部件行业:可视化的生产数据、为工作者提供相关测量值和质量数据,安灯板,记分牌评估目标/实际/趋势数据等;

2. 物流及物料流:显示系统、调试、库存位置、货物的接收,转发,包裹分拣和邮政自动化;

3. 钢铁行业:分析和处理数据的显示;

4. 畜牧行业:重量值的远程显示,也用于需进行校准的称重设备;

www.indivs.com 438127870@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