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读取安川伺服编码器怎么连接

楼主(2016-02-16):
上图为安川伺服的位置控制接线图。

现在要使用 CP1H 的高速计数器读取 伺服编码器的值,要怎么接线。

CP1H    安川伺服

0.08------33

0.09------35

COM----24V

34和36----0V 对吗?

楼主:
没人高手确认一下吗?

网友(2018-04-20):
要装一个差动信号转换器 然后就OKOK了

涛。。

网友:
谢谢了,正需要呢,谢谢谢谢

网友A: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