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合板热压成型机

楼主(2016-02-16):
市场上用的胶合板热压成型机控制器是以个16点的PLC加一个压力信号采集模块,再加一个单独的温度采集模块,而用矩形混合型PLC很好的解决这扩展模块多问题,7路开关量信号输入,8路继电器输出,2路,模拟量电流信号输入,2路PT100温度采集,4路模拟量电压输出。一路232,一路485.实现数据的采集,屏用矩形7寸的触摸屏,比过去控制更加稳定,故障率能有效的减少,里面设定有4段时间密码

网友A:
这个复合机不是复杂的,什么高科技

楼主(2016-05-05):
相对于传统的控制来说控制更加简单,维护方便,特殊模块减少,稳定性比过去更好,温度也可以通过PLC来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