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 PCL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6-02-16):
我想用FX1S PLC加触摸屏控制 一个收卷装置的步进电机排摆,由于产品规格不同,需要触摸屏输入不同的规格  假设为 A。

排摆的丝杠 螺距假设为B   步进电机每周脉冲数 假设为 C      那么每种规格的A是变值  需要计算出对应的脉冲数,然后卷筒每转一周, 有个感应开关控制程序,输出计算得来的脉冲数:  A*C/B

收卷筒宽度有限,还需要两个限位来做正反转的切换, 运行中难免会有一些误差,又需要触摸屏手动的调整。

求各位大神帮忙弄个程序,小弟在这里先谢过了!!

网友A:
如果需要程序去工控速派克发活,如果有问题讨论问题,直接提出 了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程序去工控速派克发活,如果有问题讨论问题,直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需要程序去工控速派克发活,如果有问题讨论问题,直接...

同意  有偿编程

网友D:
虽然想试着编下,结果题目没看懂不好意思帮不到你

楼主:
这两天我自己研究明白了,这编程一步一个坎啊,还要结合触摸屏。。。。总之是成功了,今天上午已经调试完成。有什么问题可以一起探讨。

我这个程序就是个收卷排摆用的,由于收卷的产品宽窄不固定,不同宽度的要重新设定。卷筒每转一圈排摆平移一个产品的宽度,两头的限位切换旋转方向,也挺简单的,嘿嘿。

加点记圈、手动调节、满卷报警啥的,看起来就丰满了  。

网友E:
现在选择3G或3U吧,1S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选择3G或3U吧,1S淘汰了

最看不惯这种自以为很牛逼又不讨论主题的人飘过,什么叫淘汰?

个人认为没有淘汰的电子产品,根据使用功能不同有必要选用一些老的型号,成本会降低!

都知道PLC比单片机好用,但是单片机淘汰了吗?你会控制一个路灯用PLC吗? 国产007有句话说得好,就算一卷卫生纸也会有它的用处,所以不管您说什么,观点怎么不同,您也会有您的用处~

网友F(2016-04-05):
自学成材,自已思考,自动动手!